可以调节角度的连接件,哪位社友知道这个

楼主(2015-03-18):
请教大家一个东西,可以调节角度的连接件,一周内可以调节24次,每次变动15°,两个件应该类似于圆周分布24个齿的这种,中间螺栓紧固。

网友A:
旋转承重多少?几公斤的话可以用弹簧碰珠和圆周带24个孔的钢板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承重多少?几公斤的话可以用弹簧碰珠和圆周带24个孔的钢板做

这是个标准件,哪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标准件,哪位知道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波珠螺丝,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叫波珠螺丝,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不是这个东西

网友C:
是鼠牙齿盘吧!

网友:
自行车座调整角度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鼠牙齿盘吧!

谢谢,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比这个要简单一些,应该就是这类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