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密封措施?输出轴完全在海水中

楼主(2015-03-18):
各位高手,看下 我这样的工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密封措施,谢谢了.
 输出轴完全在海水中,减速机内部压力0.1MPA.温度在50度左右。

网友:
楼主送我一个吧

网友:
径向密封可在轴承端盖加O型圈,轴向密封可在减速器内部的轴上加一挡水圈,端盖上加水沟槽。或者在轴上车一与转向相反的螺纹槽。不过内外压差不是很大,应该对一般密封可行

网友(点评):
这位老师很有想法。。输出轴转速不高用一般的油封可以么?输入轴就麻烦点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没什么压力啊,一般的承压密封圈就行啊,不过海水得考虑下腐蚀的问题

网友A:
-转速?
-正常来说机械密封完全可以应用在这里,而且更有优势,需要设计出充足的安装空间。
-如果要求不高,背靠背的唇封应该也可以用。
-海水里面的泥沙杂质也要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速?
-正常来说机械密封完全可以应用在这里,而且更有优势,需要设计出充足的安装空间。
-如果要求不高 ...

为什么要背靠背的两个油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背靠背的两个油封

一侧密封海水,一侧密封油。中间加油,还可以探测泄露。

网友(2015-07-16):
动密封完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