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OC-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18):
磨床启动一下,变频器就显示OC-R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的说一下变频器的品牌和型号,不同品牌的代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一下变频器的品牌和型号,不同品牌的代码是不一样的

T-VERTER         N2-SERIES

网友(2015-04-21):
变频器过电流,是不是电机线路问题

网友:
上百度查变频器说明书,一般代码说明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