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装配体,选择里面一个零件打开编辑后关闭,就成这样子了

楼主(2015-03-18):
打开装配体,选择里面一个零件打开编辑后关闭,就成这样子了,下面的图是电脑配置图,大神帮帮我。

网友:
cad有问题了吧,换台电脑的试试

网友:
榔头给他吃几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笔记本配置过低。

网友A:
我办公用的电脑出这种状况的频率是一天一次,软件提示内存不足,不过我觉得不一定是内存问题,应该是整机配置不行。

网友:
显卡 太差

网友B:
显卡问题

网友C:
出现这个问题, 内存或显卡出问题最有可能. 如果楼主运行其它软件都正常, 那可以排除内存了. 如果只有运行solidworks, 才出现这个问题, 那最有可能的是显存有问题, 换块显卡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

这显卡应该抗得住呀,之前I3+GT440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个问题, 内存或显卡出问题最有可能. 如果楼主运行其它软件都正常, 那可以排除内存了. 如果只有运行so ...

刚买的,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办公用的电脑出这种状况的频率是一天一次,软件提示内存不足,不过我觉得不一定是内存问题,应该是整机配 ...

还是台式的用起来顺点,内存不足,之前我也遇到过,后面竟然自己好了,应该不是配置问题

网友:
基本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