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设计求助

楼主(2015-03-18):
最近做个皮带输送设计。皮带宽550,长6m。设计辊子上有一些问题。1、辊子的滚面长度一定要大于550吗?2、主动辊一定要比从动辊直径大吗?求过来人指教啊。我现在设计是辊子的滚面长度为530.主动辊与从动辊一样大,可以吗

网友:
你说的滚子应该是驱动滚筒和改向滚筒(或称从动滚筒)吧
1、滚筒长度肯定要大于皮带宽度,这应该是常识吧,不然滚筒边缘处的皮带会磨损很快,且没法纠偏;
2、驱动滚筒可以与改向滚筒一样大,驱动滚筒直径一般较大主要是考虑包角,你只要注意保证包角就行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

网友(点评):
大侠回复的全面

网友:
辊子辊面应该大于皮带宽度,不然皮带宽出的部分很快就磨损了。主动滚筒和从动滚筒可以一样大的。

网友:
1.滚筒是传递带运动的,你觉得呢?2.建议你去看下传动比!3.机械设计基础这本书里面有讲得很详细。4.自己设置张紧滚!

网友:
这种疑问建议你去专业的网站查询,推荐中国机械交易网你试试

网友(2017-10-30):
这里很难讲清楚吧,百度或是机械设计大典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