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条里面打个通孔,通水冷却用,怎么加工

楼主(2015-03-18):
如题:散热铝块做一个水冷通道,比较长,30长30宽500毫米长,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你问问华为电气,他们在做这个。

网友(点评):
嗯 ,感谢,我想问下有没有小单位 或者个人做这个的。因为量不是太大。

网友(点评):
艾默生也在做

网友:
30的深孔钻钻透,然后做个30X30长大于500的方钢条,当电极,电火花加工

网友:
深孔钻就好了!   没必要水路都要方的吧?

网友:
厚壁铝管焊接,,,,,,,

网友:
模具上大把的深长通水冷却孔,加工方法一样

网友(点评):
非要做方的,有一个工艺叫摩擦搅拌焊,做类似的大冷板。不过工艺设备很贵很少。

网友A:
冷却液可以用煤油,防止铝件氧化

网友:
深孔钻

网友(点评):
哦,比想象的要简单,呵呵。

网友(2015-05-12):
不要深孔占,到摇臂占上两头接占

网友:
专心一点呢,,是方孔,,,

网友:
应该是铸出来的吧,机加工弄出来成本也很高吧

网友:
铣好方槽用加盖板。

网友(点评):
太麻烦了,我还是看好打长孔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却液可以用煤油,防止铝件氧化

铝很容易氧化的吗?

网友:
如果量大,用型材也是可以的吧?开一个铝拉伸型材模好像不贵。

网友(点评):
就是量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