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个小孔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2015-03-18):
图为油缸前盖,没有原图,示意下。谢谢。
请问紫色线条中两个小孔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猜是排气用,呵呵。或者接表?

网友:
测压,溢流?

网友:
像是测压的

网友A:
一起学习哈!
液压传动系统中
往往会混入空气,使系统工作不稳定,产生振动、爬行或前冲等现象;严重时会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设计液压缸时,必须考虑空气的排除,对于要求不高的液压缸,往往不设计专门的排气装置,而是将油口布置在缸筒两端的最高处,这样也能使空气随油液排往油箱,再从油箱溢出;对于速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液压缸和大型液压缸,常在液压缸的最高处设置专门的排气装置,如排气塞、排气阀等。

网友(点评):
膜拜大神

网友:
感谢5楼的扫盲,学习了。

网友:
好像盲螺孔,应该是便于拆卸的

网友:
应该是装看油逆止阀用的吧!或者装压力表~~~

网友:
应该是排气的,同意5楼!

网友:
测压排气口吗?为什么钻两个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学习哈!
液压传动系统中 往往会混入空气,使系统工作不稳定,产生振动、爬行或前冲等现象;严重时会使 ...

多谢大侠!

网友:
排气孔,复杂系统中一班设有排气孔。

网友:
孔不是通的怎么排气,那要看这部件在哪用的。

网友(2018-03-28):
没看出来是油缸的那个部位,感觉排气孔的话位置有点不太对,极少见油缸专门设置排气孔的。我猜接传感器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8-08-20):
同意五楼扫盲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