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鼠笼电机同时驱动一个齿轮箱,请教

楼主(2015-03-19):
前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两台鼠笼电机同时驱动一个齿轮箱,一个A电机电流比B电机电流大六七安培左右(两个电机三相电流都平衡),把B电机扭矩轴抽出来,A电机单独驱动齿轮箱,正常。同样在不带载的情况下单独使用B电机也可以单独驱动齿轮箱。但是加载之后,A电机迅速过流跳闸。将A电机更换后,故障相同。最后将B电机更换后正常工作。

麻烦前辈给小弟解释一下具体原因,谢谢.

网友A:
会不会两电机的转速不同步?互相扯拉引起电流变大?

网友B:
是不是启动方式的问题了?没懂2个电机怎么带一个齿轮箱

楼主(2015-07-31):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两电机的转速不同步?互相扯拉引起电流变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想不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启动方式的问题了?没懂2个电机怎么带一个齿轮箱

连续采煤机截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