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旋转机构控制方式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5-03-19):
做间隙分度转盘的时候,很多时候不知道该用伺服电机控制呢,还是用凸轮分割器,还是用气缸+棘轮棘爪机构。由于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限于自己的理论设计中。不知道其中各有什么优缺点?所以很困惑。请各位大侠帮忙解惑。
比如说:1、用在小电子元件的装配上,转盘和零件重量都很轻,选用哪种结构做比较好呢?
              2、用在小五金加工,比如在M5螺钉上钻小孔这一类上,定位精度就在正负0.02mm,用哪种结构呢?
              3、如果用在高精度的磨削加工中,定位精度在正负0.002mm,用哪种呢?
另外问题:棘轮棘爪机构的分度盘比用伺服电机和凸轮分割器成本低很多,在精度要求在几丝米内是否可以用棘轮棘爪机构代替另两种机构呢?

网友A: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是什么设备和使用环境。

网友B:
这要看工况,成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是什么设备和使用环境。

比如说:1、用在小电子元件的装配上,转盘和零件重量都很轻,选用哪种结构做比较好呢?
              2、用在小五金加工,比如在M5螺钉上钻小孔这一类上,定位精度就在正负0.02mm,用哪种结构呢?
              3、如果用在高精度的磨削加工中,定位精度在正负0.002mm,用哪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工况,成本要求

比如说:1、用在小电子元件的装配上,转盘和零件重量都很轻,选用哪种结构做比较好呢?
              2、用在小五金加工,比如在M5螺钉上钻小孔这一类上,定位精度就在正负0.02mm,用哪种结构呢?
              3、如果用在高精度的磨削加工中,定位精度在正负0.002mm,用哪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1、用在小电子元件的装配上,转盘和零件重量都很轻,选用哪种结构做比较好呢?
              2 ...

1种我会选择步进电机(伺服),怎么定位要求不高的话,2种我会选择凸轮分割器,3种这个精度没做过不能给意见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请问米米兄有没有做过棘轮棘爪机构的分度转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种我会选择步进电机(伺服),怎么定位要求不高的话,2种我会选择凸轮分割器,3种这个精度没做过不能给意 ...

没做过棘轮棘爪机构的分度转盘,做自动化就一般偷懒用现成机构了。

网友C(2015-06-05):
用步进电机驱动加上定位销定位比较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驱动加上定位销定位比较实惠!

确实这种是经济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