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螺母带动螺杆升降移动

楼主(2015-03-19):
我想用滚珠丝杆螺母带动螺杆升降移动,丝杆不转动,螺母转动,丝杆负载1吨的拉力,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A:
方案你已经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丝杆选型和结构设计,目前动螺母结构丝杆供应商应该做的都比较成熟了,上银、银泰、THK都有这种丝杆

网友B:
同步带带动螺母旋转,丝杆上下运动

网友:
减小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你已经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丝杆选型和结构设计,目前动螺母结构丝杆供应商应该做的都比较成熟了,上银 ...

感觉这种方案设计起来很复杂,这方案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具体这样的例子不

网友C:
市面上就有这种步进电机,把电机的转子和丝杠螺母做成一体的,然后丝杆可以沿轴线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种方案设计起来很复杂,这方案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具体这样的例子不

动螺母结构设计会相对复杂,马达与螺母连接可用同步带或者齿轮传动,不管哪种方式,需要的内部空间都挺大;
目前国外比较大型的设备如龙门加工中心上有采用这种结构,一般用在X轴,即底座上,工作台与底座间空间较大,比较好设计,Z轴比较少用,太大空间会导致结构刚性问题

网友(2015-04-24):
你好,大侠。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会给你解答及方案的,3D图、各参数及单价等。我的Q2710-599-224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螺母结构设计会相对复杂,马达与螺母连接可用同步带或者齿轮传动,不管哪种方式,需要的内部空间都挺大 ...

马达,随螺母一起往复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就有这种步进电机,把电机的转子和丝杠螺母做成一体的,然后丝杆可以沿轴线运动!

市面上就有这种步进电机,把电机的转子和丝杠螺母做成一体的,然后丝杆可以沿轴线运动!这个是有的,一般适合轻载荷的,楼主1吨的负荷,用丝杆螺母的较合适了,还可以配个减速机,考虑成本的话,直接用同步带及链轮带动。我的Q2710-599-224,可以深入探讨下。。。

网友(2018-08-23):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带动螺母旋转,丝杆上下运动

您好,请问有没有现成的结构,可以参考一下。我现在就是要使用这种类型的传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