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教一个workbench齿轮接触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5-03-19):
       我在workbench在分析一对齿轮(M=4mm,Z1=30,Z2=60,B齿宽=20mm)的接触应力,施加载荷扭矩T=1e5N.mm时计算结果正常,但是施加扭矩T=1e6N.mm时,计算结果主动轮完全跑开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载荷太大的原因么?请大侠点拨。先谢谢了

网友A:
那种齿轮

网友B:
网格加密,计算步长减小,增加计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齿轮

直齿圆柱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格加密,计算步长减小,增加计算时间

大侠,网格细化之后果然可以了。谢谢啦,之前是因为网格不够细,没有收敛的原因么?

网友(点评):
多半是的

网友(点评):
什么网格?不懂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