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自动收线,但拉出时锁紧的索具?

楼主(2015-03-19):
用在剪叉升降机构上,作为机械自锁机构,防止液压管路破裂或液压缸泄露造成叉架突然下落

在最低位时钢丝绳最长,然后叉架升起来时,绳索自动收缩,如果叉架突然下落,绳索可以拉住叉架上部两支点,这样就起到保护的作用

本质上是一个有卷簧的收线器,再加上棘轮反向锁定,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小一点的,钢绳3、4个mm粗就行。或者类似的东西,稍加改进就能实现相同功能

网友:
安全带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恩,看标题,第一感觉就是安全带。

网友(点评):
不知怎么具体应用到这个场合上?

网友:
这种机构行程不大的吧。。。不用绳索,借用手刹呢?

网友A:
我看到剪式升降平台的是用螺杆 来限位
还有用补偿装置  来防止运行过程中 因油的泄露 而下降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知螺杆限位是具体怎么来实现的?

网友:
汽车行业的学名好像叫卷收器

网友:
安全带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安全带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弹簧吊称好像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剪式升降平台的是用螺杆 来限位
还有用补偿装置  来防止运行过程中 因油的泄露 而下降的问题

就是一个螺杆 ,一个螺母 原理的两个零件 组合起来
调整到需要高度顶住
缺点就是太“硬”

网友:
汽车安全带  完全满足你的功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