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样本 不会看了 求助

楼主(2015-03-19):
如图 派克管接头 只有一端标明螺纹,那另一端的螺纹怎么确定,样本上没看到有标注啊?

网友A:
卡套式接头,螺纹锁紧接头,应用时,不需要了解。

网友(点评):
不是单指这一个,这个只是例子,好像派克都只标一端的螺纹,另一端没有,那我怎么知道另一端的螺纹大小和螺纹类型啊?大侠指点啊

网友(点评):
这种接头 一端选配 跟你设备相配套螺纹,另一端选配 你用钢管外径 另一端不是螺纹

网友(点评):
比如上图 一端是管螺纹,那另一端是公制螺纹还是管螺纹 怎么看啊?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还不理解这管接头的原理,你百度一下卡套式接头 原理,你自己清楚了!

网友(点评):
原理的知道的,就是 疑惑 另一端的螺纹类型怎么能看出来,我手里的样本是 4100/CH的,是不是这个样本是为大陆提供的,所以一端是管螺纹,另一端一般都是公制螺纹,然后螺纹大小根据管径来配?

网友B:
就是G9/16的螺纹呗,有什么看不懂的

网友(点评):
另一端 的螺纹怎么看啊?

网友(点评):
有这种G螺纹吗?不好好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G9/16的螺纹呗,有什么看不懂的

一样的

网友(点评):
刚才去仓库量了,一端是管螺纹,锥口那边是公制螺纹

网友:
卡套接头,卡外径12的管子,纯靠挤压管子密封,所以对管子有要求,必须是GB/t 3639精密无缝钢管。
实际使用中,可以根据压力、粘度使用普通无缝钢管,最好端面处理下。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卷里有介绍。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原理的知道的,就是 疑惑 另一端的螺纹类型怎么能看出来,我手里的样本是 4100/CH的,是不是这个样本是为大陆提供的,所以一端是管螺纹,另一端24度锥口的一般都是公制螺纹,然后螺纹大小根据管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卡套式接头,螺纹锁紧接头,应用时,不需要了解。

另一端是接快插的,(也就是快速接头往上面一推就可以了)可以联系我QQ272237455

网友(点评):
不是快速接头,是螺纹连接的。

网友:
那就是相应的公制螺牙,比如G1/8 那个就是M10

网友(点评):
额 但是因为样本上没标注 有没有可能还是管螺纹或者其他螺纹?

网友:
这是派克EO卡套式管接头,另外一端接头是硬管对应的公制螺纹

网友(点评):
是不是所有的都对应 公制接头?有没有其他形式螺纹的情况

网友D:
没标螺纹的直接选取派克螺母S2,根据螺母S2即可知道螺纹。对于派克来说,此螺纹不需要标注,是通用的

网友:
那头不是阀座螺纹吧,也可以标注英寸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标螺纹的直接选取派克螺母S2,根据螺母S2即可知道螺纹。对于派克来说,此螺纹不需要标注,是通用的

正解。
图例是EO2卡套式接头,再查找相关接头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一端是接快插的,(也就是快速接头往上面一推就可以了)可以联系我QQ272237455

嗯,我一般是这么选的,给你个图片希望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一端是接快插的,(也就是快速接头往上面一推就可以了)可以联系我QQ272237455

我查了一下另一端是 GE12是M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