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草图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19):
刚装了2014,在画草图后,想用草图上的点加螺纹孔,可是草图怎么也看不到,附图如下

补充:谢谢楼下的帮助,但是不行,是灰色显示,另这个齿轮是库生成的,详见楼下附图

网友:
在视图菜单里把草图显示出来

网友:
这视图菜单显示里面

楼主:
多谢,试一下去

楼主:
不行,是灰色显示,另这个齿轮是库生成的,

网友:
你尝试保存,关闭软件!再打开!

网友(点评):
谢谢,这样不行

网友:
你到视图菜单的顶部,有隐藏所有类型的选项,不勾选,就能让这些灰色变明色,表示可选择

网友(点评):
多谢,按操作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