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50T剪叉式的液压升降台 ,应该怎样开始设计

楼主(2015-03-19):
做一个50T剪叉式的液压升降台 ,应该怎样开始设计,从哪开始着手。本人新手一点头绪都没有 。谢谢。

网友A:
1, 建立力学模型,

2,把杆件先拆出来,计算断面尺寸,

3,装回去,看是否布置的下,布置不下再改,

4,杆件布置好了,布置油缸,计算,再装回去,

5,布置平台,

6,整体稳定性计算,

网友:
这个很容易

网友B:
有卖的 ,非得自己做吗?
经验上不足的话有很多小毛病吧

网友:
按照8爷说的做。

有个建议,可以使用多个小的油缸,比如单层双剪使用四个油缸。

网友C:
1弄清需求,除载重外,最低高度,面板尺寸,提升行程,提升速度等几个参数是相互制约的,弄不好某种受限,可能就做不出来
2力学模型,剪刀叉主要就那么几个经典的模型,度娘知道很多。根据最低高度和面板尺寸可以得出剪刀叉预期长度,根据最低高度和负载可以算出液压推力,结合速度和行程可以了解液压杆预期长度及速度
3找液压标准件,与预期有出入就得修正绞接点位置,初始推力的角度
4出三维图,把物料都搁进去,验算极端情况,如最低点受力,最高点悬出的面板变形…
5优化细节

值得注意的几点:
1推杆少比多好,效率高,没有多缸同步的问题
2活动端的线性滑轨是技术活,事关效率,平稳和可靠性
3最低位最好有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卖的 ,非得自己做吗?
经验上不足的话有很多小毛病吧

我是厂里技术员  刚开始工作 需要我设计

网友:
.。。看老外的样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弄清需求,除载重外,最低高度,面板尺寸,提升行程,提升速度等几个参数是相互制约的,弄不好某种受限,可 ...

恩  谢了  帮助很大 一下打开了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建立力学模型,

2,把杆件先拆出来,计算断面尺寸,

一个不错的主意  力学模型做好了  开始设计了

网友:
你抄老外样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建立力学模型,

2,把杆件先拆出来,计算断面尺寸,

怎样计算稳定性

网友(2015-04-18):
引用 网友C:
1弄清需求,除载重外,最低高度,面板尺寸,提升行程,提升速度等几个参数是相互制约的,弄不好某种受限,可 ...

学习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