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联轴器转速高低的因素

楼主(2015-03-19):
请问联轴器允许的最高转速是由什么决定的?与联轴器自身的材质有没有关系?

网友:
你去了解下价格不同差别在哪里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联轴器的许用转速范围是根据联轴器不同材料允许的线速度和最大外圆尺寸,经过计算而确定,转速n>5000r/min工况条件的联轴器,应考虑外圆离心力和弹性元件变形等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