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3 软件鼠标中间轮的问题

楼主(2015-03-19):
大家好,我使用的鼠标中间轮,不能在按住的情况下旋转零件或装配体。求解决。
我也百度过,没有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求帮助。多谢!

网友:
鼠标坏了。鉴定完毕。

楼主:
我试了3个鼠标。
我同事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个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啊,不过我的是12版本的,重装了几次都不行,现在还没解决。

楼主:
看样是常见问题?。我今天找了SW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没有解决。他说他的问题库里没有这个方面的介绍

网友:
今年年前,我的电脑总是无故重启,开机刚进系统或者刚打开软件就重启,后来去做系统,在人家那里什么问题都没有,可回来后,就不行,反复这几次,发现原来是自己的插排有问题,换了个插排,好了。
我的意思是,你看看是不是自己电脑出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
原因找到了,还是鼠标的问题。我用的是THINLPAD ,我换了三个联想的鼠标都没有用。
我今天又换了一个罗技的鼠标,发现是好的。又换了一个别的品牌的鼠标也是好的。
但具体原因为什么,我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
原因找到了,还是鼠标的问题。我用的是THINLPAD ,我换了三个联想的鼠标都没有用。
我今天又换了 ...

拼错了吧?THINKPAD?还以为不是WINDOWS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