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小两头大的弹簧,夹取机构示例

楼主(2015-03-19):
中间小两头大(一大一小)的弹簧,需要插到电路板上的孔里。

想通过振动盘排列成一个连一个,现在问题卡在如何通过夹具夹取去放置到电路板的孔里。

孔长度方向的裕量约:1.5mm,宽度方向的裕量约:0.5mm,后期可能会考虑相机,位置精度先不考虑。

弹簧是机器卷出来的,自身的精度还不清楚,

希望大侠能指点指点

楼主:
这是弹簧的外形,

网友:
应该振动是关键,其它应该好办

网友(点评):
同样好奇,为啥不考虑振动盘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觉得振动成倒过来放的位置,应该问题不大。目前还没有联系相应的供应商。有杭州,上海的供应商推荐嘛? 大侠了解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腰跟小头的杆子做做文章,应该还是挺好办的。这簧打得挺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