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40cr调质250左右,用什么刀片车削好

楼主(2015-03-19):
请问各位大侠

车40cr调质250左右,用什么刀片车削好啊?价格在三十以里的。三菱粽红色的就不用说了,我试过不行,金属陶瓷的也不行

网友A:
你一个30块钱的刀片做50件,一个80块钱的刀片做300件,楼主会选哪个。山特维克在车削领域巨大的领先优势和独创的晶体定向结晶技术可以帮你大幅提高加工寿命,降低加工成本。

网友:
上楼的销售力度真大,

网友:
这个价格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30块钱的刀片做50件,一个80块钱的刀片做300件,楼主会选哪个。山特维克在车削领域巨大的领先优势和独 ...

那请问具体用什么排号的啊,线速度能到多少,什么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