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径旋转油缸用旋转密封

楼主(2015-03-19):
哪位大侠用过直径约为420的旋转密封?介绍下经验好吗!

网友A:
压力?最大转速?

网友:
旋转格莱圈?

网友:
直径这么大线速度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最大转速?

压力16MPa,转速30转/分钟,线速度40米/分钟。

网友(点评):
压力,线速度都不大,按3楼说的用格莱圈,可以自己车,材料为填充聚四氟乙烯,密封位置设计为可跟换结构,因为金属很容易磨损,哪怕是有很高的硬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压力16MPa,转速30转/分钟,线速度40米/分钟。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