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计算求解

楼主(2015-03-19):
法兰面,一般要打定位销,请问在计算中如何安排定位销的计算?
即如何在定位销与螺栓同时作用时进行较精确计算?
不知道这样表述合适不合适~

网友:
基本上都是法兰与端面用台阶孔配合就好了。很少用法兰面上用销子的

网友(点评):
比如法兰与箱体之间再夹一个零件,得用定位销

网友:
你要算什么?传递扭矩吗?还是剪切?

网友(2021-01-23):
既然是定位用,一般不参与主要受力,所以不用计算销子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