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手册遇到点问题,起重零件和轴承

楼主(2015-03-19):
第一张图的卷筒的结构形式,左侧是不是没支撑,左边轴承连接的地方。
第二张图的绳子连接方式是怎样的,有没有三维图或者现场照片给我看下。
谢谢了。

还有前些天看轴承游隙,手册上给出了轴承游隙,但工作游隙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控制在多少最好

网友:
看一看专门讲轴承的书

网友:
第二张图是钢丝绳夹,绳子从中间穿过然后拧紧螺母即可,但是绳子的长端和短端是有要求的,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
第一个左侧是电机,利用联轴器或涨紧套传递扭矩不用轴承支撑,第二张图见2楼。轴承游隙要看专门的轴承手册

网友: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15.w4011-4468109047.25.T5E6nB&id=18276590679&rn=63bef4ea16a892d5c844d421560c0270
图片贴不了,给个连接吧,钢丝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