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轴头最小直径

楼主(2015-03-20):
计算轴头最小直径是多少?
电机功率20KW,两根辊子对压,压力4T,辊子自重1T ,轴头45#钢调制。请教直径75mm的轴头会不会断。或者弯曲变形?

网友:
弄个试验台,压个一年,从1t到4t,或者更高。不试怎么知道呢?

网友:
对压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少条件,一、均布载荷还是集中载荷;二、所用轴承的宽度;先画剪力弯矩图,计算接触强度再按第三强度理论校核

网友:
搞设计的应该自己计算撒。晕。

网友:
这个是扭弯合成,你没有提到速度啊,扭矩没有怎么算啊

网友(点评):
扭矩大约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条件,一、均布载荷还是集中载荷;二、所用轴承的宽度;先画剪力弯矩图,计算接触强度再按第三强度理论校 ...

均布载荷 轴承用的宽度31 调心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