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怎么做

楼主(2015-03-20):
给位高人看看这个件怎样的工艺方便

网友:
有量就精密铸造,没问题,没量的,就没得选择,机加工,

网友:
加工中心一次装夹完事的活,焉有难载?

网友(点评):
那要怎样的刀,中间的舌头怎么做,请指教

网友(点评):
如果非得一次装夹,一把立铣刀加一把三面刃铣刀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顾名思义是带刀库的

网友A:
拿到我的外发厂的话,无疑就是:两次叠起来线切割,然后用自制的可调铣刀伺候了。我是跟大批量无缘的人。。。

网友(点评):
我们也没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我的外发厂的话,无疑就是:两次叠起来线切割,然后用自制的可调铣刀伺候了。我是跟大批量无缘的人。。 ...

线切割成本有多高

网友:
先铣床后上线割,经济点。

网友:
根据设备、技术要求 定工艺

网友:
锯片铣刀,然后组合铣刀,,最好放胎具里面,,,,,,,,

网友(点评):
怎样的胎具请指教

网友(点评):
机加工都懂,两边铣的时候会向外张开,,,,,放胎具里面铣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