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 n=5 c=0

楼主(2015-03-20):
质量抽检方法求解。

网友:
楼主是否说的是计数型的抽检方案?一次抽检方案是最简单的计数抽样检验方案,通常用(N,n,C)表示。即从批量为N的交验产品中随机抽取n件进行检验,并且预先规定一个合格判定数C。如果发现n中有d件不合格品,当d≤C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予以接收;当d>C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予以拒收。例如,当N= 100,n=10,C=1,则这个一次抽检方案表示为(100,10,1)。其含义是指从批量为100件的交验产品中,随机抽取10件,检验后,如果在这 10件产品中不合格品数为0或1,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予以接收;如果发现这10件产品中有2件以上不合格品,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予以拒收。

网友(点评):
检验基准书上面的检验方式,用这种方法检查的话怎么写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楼主,首先要判断您的质量抽检判定标准,是几次抽样?样本容量是多少?据此,才能根据相应抽样方案来实施操作与记录。

网友(2018-05-16):
学学cpk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