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过线孔光滑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5-03-20):
       做过缝纫机冲压件的单位一般都知道,缝纫机过线孔的处理是比较麻烦的。孔也不大,就1.5mm左右的。以前的都是人工用纱线,油线来拉滑处理的,这样的缺点是一来由于是人工拉出来的,会由于工人素质问题,线孔会拉的不统一,尺寸会大会小,有时候也难免拉滑后孔就不会断线。二来,人工价格偏贵,一个工人用台钳固定产品再用纱线一个一个孔的拉,一天也拉不了多少孔,成本太大。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冲R,孔冲完,产品滚光完毕后,用车的R冲头再正反压一道,每隔5000次左右修一下冲头。这样做过线勉强好是好多了,但还是不怎么理想,断线还是时有发生。

       想请问论坛里有没有做类似过线产品的,给提供一下宝贵的建议,应该如何处理能省时省力,还能做把过线孔做好呢?

网友A:
自己专门设计试制的喷砂枪对孔进行抛光,选择适当的气压,砂粒种类粒度及喷嘴尺寸等,也许双向喷砂效果更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专门设计试制的喷砂枪对孔进行抛光,选择适当的气压,砂粒种类粒度及喷嘴尺寸等,也许双向喷砂效果更好 ...

可以啊,问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