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强度计算

楼主(2015-03-20):
如图根据简支梁公式求FA很好理解,为什么求FA1公式里FA1(a+b)=-Fad/2+FtXb中要减去水平力Fad/2   谢谢大侠帮我解答

网友:
你可以选择别的方向,抗弯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776

你理解了吗?   我还是很糊涂理解不了

网友(点评):
看来好久终于理解了

网友:
这么算,还是做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时候,工作到现在还没认真计算过,大多按经验值。小厂。。。。

网友:
Fa是轴向力,平衡条件应该是对B点的力矩和为0
个人认为应该没有负号。
为什么垂直面内部考虑轴向力呢?
不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理解了吗?   我还是很糊涂理解不了

提点提点呗

网友B:
FA1与Fa 是在一个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1与Fa 是在一个平面的

嗯是在一个平面上,这三个力两两之间都在一个平面上,为什么FA1(a+b)=-Fad/2+FtXb我理解不了?麻烦多提点提点

网友:
这样的话可能第一个公式也有问题Fa是属于垂直面上的

网友:
这个两个公式肯定有问题轴向力是属于垂直面的跟经向力都是垂直面的     我想问的是齿轮的啮合位置是在上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