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制孔螺栓如何使用?

楼主(2015-03-20):
请教铰制孔螺栓的问题
比如,用两个铰制孔螺栓压紧上下两块板,下板是螺纹孔,上板是通孔。螺纹孔可以起定位作用,通孔和螺栓光杆进行配合,也有定位作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重复定位问题?

网友:
你的螺纹孔不是陪制的嘛?...

网友:
铰制螺栓压紧的两块板上的孔是一起加工的光孔,与铰制螺栓的光杆进行配合。然后用螺母进行压紧。

网友(点评):
一起加工,这不太现实。实际中这是两个孔需要两把钻头,换钻头必然会有偏差。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以光孔位基准去攻牙,特配一支丝攻或者利用工装

楼主:
明白了。
不过我之前的从业经验都排斥配孔的做法。有批量的产品尤其如此。

楼主:
即使配钻螺纹孔,感觉要保证和光孔比较好的同轴还是比较难的。
三楼的说法我更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