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料机构求助

楼主(2015-03-20):
各位大侠:
小弟我整一款连杆压料结构,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终究未果。特来求助大侠们指点迷津!
具体要就请件图示说明!
这款机构气缸既不能从上面压下来,又不能从下面往上顶。

网友:
直接用快夹不可以吗?

楼主:
这个结构要求自动夹料,而且还是要适用于不同高度的物料。
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要求自动夹料,而且还是要适用于不同高度的物料。
谢谢大侠的回复。

快夹不是有气缸驱动的嘛,有现成的,至于不同高度我想总是有办法的

网友:
做一个楔形块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同意6楼的办法,

网友:
粉杆直接用气缸不行么?

网友A:
这么来,就只需要一个动力源了吧。。。别忘了,气缸伸出速度越快,弹簧月得有劲儿。

网友B:
找按照上图,找个斜快就行了

网友:
十楼画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按照上图,找个斜快就行了

大侠, 您好,
谢谢您的建议,您这个结构有3D档吗?

网友(点评):
有的,qq联系8054857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换向阀同时控制两个缸好了,接水平缸后腔的进气管,同时接粉红缸前腔,不就这点东西么。

谢谢大侠!
粉红色的只是一个导柱,整个结构就一个气缸。
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来,就只需要一个动力源了吧。。。别忘了,气缸伸出速度越快,弹簧月得有劲儿。

大侠,您的这个方案不错,但是怎么实现高度不同的零件呢?请指点
谢谢啦

网友(点评):
你自己的图里不是有吗?

网友:
方法很多,要去想,去画草图

网友:
是需要侧面装个连杆机构吧!

网友:
8楼的办法可以

网友:
直线凸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