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摇臂钻调速问题

楼主(2015-03-20):
厂里一台30的摇臂钻,调速(黑话:挂档)时每隔一个档位才能挂上,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摇臂钻还真没用过

网友:
每隔一个档位才能挂上....你然道是想挂在2个档位中间?

网友(点评):
大侠理解力有点问题,比如32能挂上,50挂不上,63又能挂上了(见刻度盘)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拆机床检查,1可能是变速的其中一个坏了,齿轮挂不上去,2可能变速分油器有问题。

网友(点评):
看看使用说明书的主轴转速图中主轴转速,查清哪级有哪级没有,最后找出第几轴故障。一般是销轴断了,卡簧断裂,油管破裂这几种情况。

网友:
标题

应该是变速某个油缸的肖子掉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先咨询下可能的情况,等拆开后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