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 型螺栓 采用 什么成型工艺?

楼主(2015-03-20):
公司有一批U 型螺栓想要自己加工,小批量,规格从M8至M36,有精度要求

哪位大虾指点一二,请问使用什么机器比较合适?

网友:
冲床或压力机

网友:
U型螺栓的国家标准已经被废除了,现在还有用的么?

网友:
曾有用到,当时是用丝杆弯的。

网友A:
棒料在 滚丝机上分别  滚压两头,再折弯成u形。

网友:
果断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料在 滚丝机上分别  滚压两头,再折弯成u形。

用什么机器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机器比较合适?

看批量大小了,如果批量比较大。可以用下面的工艺流程
1. 毛坯准备      盘条或圆钢 根据 U形螺栓的直径确定。
2. 毛坯下料    根据U形螺栓的展开长度确定      定尺切断设备 例如 锯床
3. 倒角           设备  自动倒角机
4,滚丝或搓丝    设备 根据 U型螺栓的展开长度和 螺纹长度确定    滚丝机   或搓丝机     附件 滚丝轮或 搓丝板 。
5. 折弯          设备  U形折弯机

当然还有更先进的 有 u形螺栓 自动生产线,批量大的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批量大小了,如果批量比较大。可以用下面的工艺流程
1. 毛坯准备      盘条或圆钢 根据 U形螺栓的直径 ...

这些工艺我知道,我只要找机器,因为不知大批量(产品上的标准件大概500个),所以想找最简单的机器

坯料是现成的,两头螺纹已经搓好

网友(点评):
冲床冲吧

网友:
车丝,煨弯

楼主(2018-05-08):
主要是这个螺栓中间的光轴很短,两头牙太长,稍不注意就把牙挤坏了。
已经解决了,模仿建筑工地折弯钢筋的办法,做了一个夹具,全手工弯,效果还可以,次品率很低。

网友B(2018-07-10):
一般采用冷压成型,方便,效率高,成本低。
亦可采用加热压制成型U型螺丝。成本会高一些。但可以做到无压痕。

楼主:
嗯,已经解决了,陆陆续续做了2年多了,M4——M8的一直手工弯,成型后再清洗,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采用冷压成型,方便,效率高,成本低。
亦可采用加热压制成型U型螺丝。成本会高一些。但可以做到无压 ...

主要是螺栓太小M3,M4,M5的,两头牙,中间光杆段太短,几乎刚好一个半圆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