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工件中4-D76H8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5-03-20):
请教这个工件中4-D76H8孔如何加工
要求:整体组焊经热处理后再加工,现在难点:4-D76H8孔难以加工,且如何测量?欢迎高手们探讨。
如果知道有哪个公司可以加工的也可以向我推荐,请在下边留言,最好江浙沪附近的。谢谢大家

问题补充:分两块,将左边的4孔先加工到位以及右边的先组焊热处理,再左边和右边组焊,那么问题来了,这道焊缝没经过热处理,残余应力是否会影响精加工尺寸,还有焊接过程中会不会影响此四孔尺寸。
4-D76H8孔公差必须保证,里面要装一根小管,两者通过密封圈密封。油压960bar

这是德国人10年前的产品

补充内容 (2015-3-20 20:47):
加工好后如何检验?

补充内容 (2015-3-20 21:05):
材料:Q345B
数量:2件

网友:
看4-76h8 没位置要求 是不是在焊之前加工啊
   焊后加工  如果用反镗孔 刀具要悬深470以上   正向加工刀具要悬深1米!
  或许还有先进的工艺只是想不到
  2米的距离要求同轴度3丝   垂直度1丝!!! 但是总长度又没有给公差 ?

网友(点评):
那个0.03的同轴度计量误差都好大;A太短。垂直度0.01也是;不知道老外计量怎么计量的。

网友A:
1)焊前加工。悬伸不过150左右。
2)焊后加工的话,刀具代价大。悬伸500左右的防震的刀杆代价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焊前加工。悬伸不过150左右。
2)焊后加工的话,刀具代价大。悬伸500左右的防震的刀杆代价不菲。

我们也考虑焊前加工,焊接过程中会不会影响孔的尺寸,中间那道焊缝如果不热处理,残余应力是否会影响产品最终的精度。

网友B:
什么材质?如果是钢的话最后焊接用氩弧焊   话说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个?

网友(点评):
所有焊缝需经MT、UT探伤检查

网友:
右边法兰是WN  RF 型法兰么?

网友(点评):
不是,买坯料自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如果是钢的话最后焊接用氩弧焊   话说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个?

材料:Q345B
数量:2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如果是钢的话最后焊接用氩弧焊   话说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个?

氩弧焊 又不是不能探伤  磁粉 超声  射线都行的  关键看焊工手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材料:Q345B
数量:2件

Q345B本身就是适合焊接的材质  我感觉焊缝很小 不用热处理  焊接后变形不大(用氩弧焊)

网友(点评):
嗯,我给领导建议下,谢谢您

网友(点评):
成品检查此4孔尺寸有没有好的方法,如何证明尺寸符合要求

网友(点评):
因为是重要件,客户需要终检。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45B本身就是适合焊接的材质  我感觉焊缝很小 不用热处理  焊接后变形不大(用氩弧焊)

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焊前镗孔,几米的坐标镗就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焊前加工的话我们有落地数铣镗设备,现在目前的困局是焊前加工的话如何证明焊后此四孔尺寸符合要求。 卡在测量上了,客户需要我们拿出方案。 如果有测量方法就好了

网友(点评):
塞规,你先用其他材料试加工完之后再焊接看看几何尺寸有无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45B本身就是适合焊接的材质  我感觉焊缝很小 不用热处理  焊接后变形不大(用氩弧焊)

用塞规吧  不过太深了不太好放   想想办法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塞规也不太好,无法验证是否椭圆了

楼主:
还有其他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