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边机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5-03-20):
今天看到铣边机请教铣边机的转头固定角度的切割内部是什么结构?

网友A:
一台电机装在变速箱上,配上换挡的齿轮,就是最原始的铣边机动力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电机装在变速箱上,配上换挡的齿轮,就是最原始的铣边机动力头

谢谢!我是想知道什么机构能实现在变角度还能保持锁定的?

网友:
就像平口钳一样的结构构造就可以实现动力头旋转角度并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