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拆了南京二机z3035图片

楼主(2015-03-21):
因为立柱横梁接触器行程开关失灵,横梁不停下降。导致立柱抱死

网友:
重来没拆过。立柱上的那个圆柱滚子轴承保持架有特色,滚柱是空心的,下面那个内圈是角接触轴承的?
既然是行程开关坏,应该是电气问题,为什么要拆立柱啊?

楼主:

电路修好之后立柱两个人推都推不动,拆下来后发现立柱下面那个轴承受挤压变形了

网友:
我以前拆过中捷的,立柱上升下降好像是一个按钮控制的,似乎和这个不一样。
上升后上升电机转动,带动丝杠带动大臂上升。当松开按钮时,有一个液压的机构推动连杆抱死立柱。连杆有两个限位开关。
具体也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