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用软件推算它的螺旋角吗?

楼主(2015-03-21):
我现在要一对圆柱斜齿轮,齿数比是51:71,压力角20,模数2.5,我现在要求中心距为158,我可以用软件推算他的螺旋角吗?   还有为什么齿顶圆和法线长度公差还要标注? 这些公差的标注是依据什么来得到的?
谢谢啦

网友A:
周末大侠们都休息了,根据你的已知条件    利用公式是可以推算出螺旋角的,那么用软件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选对软件啊(Word或者World of WarCraft  这类大型软件估计不好算出来,不过QQ,微信,World Of Warcraft 你可以找人问出来的).首先你要了解不标注公差并不是对公差没要求,而是一般是按照GB/T 1184   和 GB/T 1048 来说的,不过有些图纸上会分段注明 公差要求的。你设计图纸 标不标公差应该由你来决定,所以你问“为什么齿顶圆和法线长度公差还要标注?"那就只有拿张图纸,问问画图纸的人了。公差标注的依据,我认为一切设备性能要求出发,兼顾经济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B:
螺旋角和齿厚都影响中心距。无法准确的推算螺旋角。就案例,螺旋角在10度到15度之间都是可取的。
如果知道了公法线就可以确定螺旋角。

网友:
可以推算螺旋角
在齿顶不做基准的情况下一般按h11选取。若加工中齿顶圆要做加工或测量基准则最少选用h7或更高。
公法线长度公差是控制齿厚的,齿厚公差直接影响啮合侧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角和齿厚都影响中心距。无法准确的推算螺旋角。就案例,螺旋角在10度到15度之间都是可取的。
如果知道 ...

齿厚影响中心距?   这个能推荐一下  那类工具书或者哪些地方能找资料介绍 “  齿厚与中心距”吗?  谢谢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末大侠们都休息了,根据你的已知条件    利用公式是可以推算出螺旋角的,那么用软件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 ...

谢谢,我是仿照别人的一对齿轮,已经测出了两齿轮的中心距,其实我只要传动比,模数,压力角一定,螺旋角我是用solidworks软件算出来的。不清楚出图加工的时候还要求什么精度要求。我这个齿轮精度8级的,只要装上去能转,齿轮传动不是要无侧隙嘛?

网友(点评):
理论上将,齿轮设计都是无侧隙啮合。但是制造的时候总也不能保证每一批齿轮的齿厚都严格一致,所以侧隙是通过加工精度保证的。如果加工的齿偏厚,就是负侧隙,就转不动了。我是这样理解的,拜请高手。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单个齿作为悬臂梁考虑的话,还是有弯曲变形的,所以0侧隙齿轮在实际应用中有但不多

网友C:
螺旋角怎么算?是否变位了?角变位还是高变位?

齿顶圆在标准里必须标注的,等你用到变齿高系数的齿轮时,不标注齿顶圆还要计算,而且一般对于标注零件来说,齿顶圆相当于是零件的一最大尺寸,标注原则里是需要标注零件的长宽高的,而且齿顶圆是有公差的。

标注出齿轮的参数和精度,你说的公法线及其公差就是不变的了,但是开机床的不一定会计算啊,质检的也不能随身带齿轮手册啊。

去年我计算了一堆齿轮,就有公法线算错的,幸好人家制造商的工艺人员给我算了一遍,帮我纠正了,当时我也想,以后不算这玩意了,直接给精度等级,让工厂自己算去。。。

网友(点评):
你直接把齿轮齿顶圆抹点油,让齿轮在纸上滚,差不多就知道螺旋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旋角怎么算?是否变位了?角变位还是高变位?

齿顶圆在标准里必须标注的,等你用到变齿高系数的齿轮时 ...

这个可以有,直接找加工供应商的技术人员沟通是最好的方法,就像直接选电机型号,而不是关注电机是怎么制造装配出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