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缸同步比例阀控制问题

楼主(2015-03-21):
多缸同步用比例阀控制,请教下,从控制角度看,同步控制中主要是控制油缸的压力还是流量?

网友A:
当然是流量,和压力有什么关系。
空载的时候,流量到了,该伸多长还是多长。
小孔阻尼流量控制。但是孔隙的面积和流量又不成正比。所以有个类似于电桥的液阻桥控制。
在某些书上看过。多了也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兄弟给力,明天有机床展去吧?求偶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流量,和压力有什么关系。
空载的时候,流量到了,该伸多长还是多长。
小孔阻尼流量控制。但是孔隙 ...

@bamboo 明天我可能去不了,明天要补班。要是去的话微信给你。

网友(点评):
OK,随时恭候

网友:
严格的说,有控制流量的有控制位移的,一般工程应用上可以说控制流量

楼主:
谢谢以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