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带密封盖的球轴承,能使用多长时间不需要加油脂?

楼主(2015-03-21):
请教两端带密封盖的球轴承能使用多长时间不需要加油脂?谢谢!

网友:
要考虑使用承载和转速。说白了就是运行功率。另外,润滑脂也有保质期,即便不用,时间长也会变质。具体使用规范请咨询所用油脂厂家。

网友(点评):
谢谢。很有启发!

网友:
工况良好,使用得宜的话,用到大修就直接换了吧,我的理解。
带密封的不考虑加油,拆装密封盖很费事,不如直接换掉。

网友(点评):
谢谢,估计就是你的办法了!

网友:
根据载荷和工况,再根据所选用轴承样本去计算

最好直接找轴承厂家的技术支持让他们给你算

网友:
减少摩擦,加油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
这种轴承一般用在转速不高,传递功率不大的场合,作为易损见更换,比如:摩托车前后轮轴承,可以正常使用几年,甚至十年。

网友(点评):
不知道1400转是否受得住。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得问你的轴承制造商。
FAG有终身润滑的球轴承。

网友(点评):
谢谢,介绍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