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使用,油封及隔离环在设计时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03-21):
轴承的使用:
一般书籍中的角接触球轴承轴承座都是需要增加油封及隔离环,但书籍中又未说明油封及隔离环的使用要求或在结构设计中的尺寸要求,请问油封及隔离环在设计时有什么要求(包括零件的绘制)。

网友A:
油封是用来封油(油是传动系统中最常见的液体物质,也泛指一般的液体物质之意)的机械元件,它将传动部件中需要润滑的部件与出力部件隔离,不至于让润滑油渗漏。静密封和动密封(一般往复运动)用密封件叫密封件。油封的代表形式是TC油封,这是一种橡胶完全包覆的带自紧弹簧的双唇油封,一般说的油封常指这种tc骨架油封。

另外,这里有隔离环吗?

网友:
楼上讲了油封,讲的很好。
隔离环俗称隔套,一般放在两个轴承中间将两个轴承隔开,用于轴承的轴向定位。或者放在一侧用于压住轴承的内圈,传递其他部件如圆螺母对轴承的预紧力。基本没什么要求,根据自己的布置绘制就行了。可以理解为轴上零件布置的“非标件”。

你这个图中的油封放反了吧?

网友(点评):
隔套怎么会没要求?非万能配对的角轴承是需要配隔套的,不然怎么均载?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求很高的。

网友(点评):
哦,谢谢螺旋线大侠,又学习了。原来还有要求啊~

网友(点评):
也有配对的角接触轴承,但价格贵。有时,就需要通过内外隔圈不同的厚度差,调节装配游隙。

网友(点评):
油封其实也有这样用的,我们轧辊上同一侧两个油封开口方向安装时时相反的,看你主要防那个方面,看图中的油封也不是TC骨架油封。

网友:
使用油封时注意方向,要弄清楚是不让油出去,还是不让灰进来,并且考虑拆卸和安装,需要精度的地方多数用油封,差一点的用毛毡了。

隔套要注意两个端面的平行度,或者对中心线的圆跳动,根据选用轴承和丝杠精度确定其精度,小丝杠和高精度的地方有时平行度都需要几个μ。油封和轴套同时使用时,轴套外圈给个跳动,不要太高,粗糙度给3.2/1.6,。要弄清楚你的传动精度,高精度时轴套与轴的配合也需要考虑好的,配合达到H/h或者过渡配合时,又要考虑拆卸问题了。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是用来封油(油是传动系统中最常见的液体物质,也泛指一般的液体物质之意)的机械元件,它将传动部件中 ...

预紧螺母隔壁灰色的就是隔离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