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alview的高光问题,觉得不是想要的结果

楼主(2015-03-21):
上半图是开启realview,下图没有。用的是HACK工具。
有时候感觉开启了realview并不方便,特别是金属材料的时候,反光比较厉害,有些角度整个模型都漆黑一片,要么就是一片白。不利于观察面的形状。
有没有大侠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样设置光源问题?每次开启都要设置么?
@寂静天花板

网友:
说不定是显示器方面的原因。

网友A:
要彻底的解决,还是要研究制作自己的自定义的布景
我只知道方向,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彻底的解决,还是要研究制作自己的自定义的布景
我只知道方向,没玩过

谢谢大侠,感觉好了很多

网友:
帮助文件已经描述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