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旋转机构锁紧定位任意角度

楼主(2015-03-21):
请高手赐教
一圆片手动控制使旋转360°,手松开即可使圆片停止,请给位大侠帮帮忙  谢谢

网友:
上个图吧,光这样说不行

网友:
说个简单的;圆盘内孔做细牙齿,中间转轴内装可回缩的压簧片,精度要求低的装一个,高的话周边多装几个

网友A:
锁紧力、转角精度没说,等于是空白的求助。。。

我就说一个吧:表面光洁度好的光轴上紧点套上尼龙轴套,就靠它的摩擦力,就能解决较轻的了。

楼主:
不好意思 公司网络限制了 不能够上传任何 东西  你们有没有图片  说的都台笼统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6-03-15):
棘轮机构

网友:
简单点靠摩擦力

网友(2018-04-28):
引用 网友A:
锁紧力、转角精度没说,等于是空白的求助。。。

我就说一个吧:表面光洁度好的光轴上紧点套上尼龙轴套, ...

哈喽~如果看到消息的话,可以加下我或者给我发信息吗?我也有个相似的问题想请教,有三维图可看。
(我等级太低了,不能发私信加好友)

网友(2018-06-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2018-07-24):
升降衣架机构

网友(2019-04-23):
带自锁的螺母。

网友:
是不是棘轮机构啊

网友(2019-05-31):
我来晚了  人都走了吧。我也有类似的困惑需要解决

网友:
安装一个单向轴承,只能单向转动,同时加大摩擦阻力,使得转动阻尼比较大,就可以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