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出问题,没有工作区域的画面

楼主(2015-03-21):
     SW出现问题了,请教各位是否遇到过,

如图示中 只有SW的工具栏这类的,没有工作区域内的画面,无论新建零件还是打开画好的零件都没有工作区域的画面。

网友:
重新打开试试,我有时是工作的零件太多了或者动画计算量太大,然后页面也是卡住,保存后重新就OK了

网友(点评):
重开了好多次了 ,还重装了下, 还是不行。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电脑配置差。。。。

网友(点评):
I5处理器,8G内存,GT635 2G独显 120G固态硬盘,这些配置不差了吧

网友(点评):
不差!换个系统,或者找稳定版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点评):
人品。。。。。。。我的配置不如你,1400多k的装配体文件浏览不卡。

网友:
再试试更新显卡驱动,都没办法的话就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点评):
好的 去试试

网友:
你可以换个版本试试,以前我装过2013版的SolidWorks装在64位系统上面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他版本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或者内存问题!

网友:
弄好了么?
左下角的solidworks标志怎么是火狐浏览器的样子?
是不是和浏览器有冲突?以前也这样么?
如果还是没弄好的话可以卸载浏览器试试。(要做还原点,并且下个IE脱机安装版备用)

网友(点评):
弄好了 更改了显卡设置

网友:
重新打开试试,可能电脑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