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电机报警AL52问题

楼主(2015-03-21):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伺服电机报警AL52 用的是J3驱动器,但是用J4驱动器就是好的 不报警

网友A:
比对下,加减速常数和位置环增益。

楼主:
需要设置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对下,加减速常数和位置环增益。

我对比了下,PB07好像是增益项 J4的 8.5    J3 24 我把j3的改成 8了  还是一样 其他的都一样 还是有报警

网友A:
不带负载是呢?
如果不带载也这样,那可能是驱动器有问题。换个J3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负载是呢?
如果不带载也这样,那可能是驱动器有问题。换个J3再看

刚试了,还是一样,驱动器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伺服励磁后就手轻轻的转一下,马达都能转一圈,刚性是 12 只要自动一跑就报警 AL52

网友(点评):
使能加载后,用手就不能转动,转动了就不对。

网友(点评):
对了,你确定HG电机能用J3带吗?配线和控制方式有没有检查?

网友(点评):
刚确认,J3驱动不可以带HG电机。

网友B:
我这边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我边高度怀疑是电机电源线航空插头有问题。因为用WD-40清洗插头后就能转了!但过几个月后过几天又会出现这个问题。再清洗一下航空插头又好了!准备买个航空插头更换试试!

网友(点评):
是不是在有水的环境下使用?换IP67的航插,别买便宜货。实在不行,在航插上打密封胶,最好做个防护罩把电机防护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我边高度怀疑是电机电源线航空插头有问题。因为用WD-40清洗插头后就能转了!但过 ...

不是这样的!我怀疑用的航空插头有问题,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AL-52是误差过大的报警,也就是说伺服放大器输出的转数和电机反馈的实际转料差三圈就会报警。我们也发现报警出现时会有类似缺相的现象。所以会去清洗那个插头,而清洗用的东东有增加电气接触性的功效(说明上这么写的)。可能我说的不太对,但软故障确实不太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