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螺母工艺是否可以改善一下?

楼主(2015-03-21):
因为需求越来越大,目前公司内部开始着力改善产品工艺流程,希望可以减少冗余的工艺步骤,
3号螺母主体是铁,1号球体和2号弹簧是不锈钢;
较大的孔是M8螺纹孔,实际孔径是6.9mm左右,较小的是4.5mm的沉孔(不打穿)
目前工艺流程如下:
1.原材料长度约为3m,使用自动切割机断料至18mm;
2.将18mm断料去除边上的毛刺;
3.使用小钻床打M8-6.9mm的孔;
4.给M8-6.9mm的孔倒角去除毛刺(去除毛刺之后才可以通过定位治具);
5.使用4.2mm钻头打4.5mm的沉孔(因为沉孔不能倒角,所以使用小钻头,打出毛刺来可以在后续扩孔的过程中去除掉);
6.使用4.5mm钻头对沉孔进行第一次扩孔(打孔使用的钻头头部需要尖一点,造成中间比较深,两边比较浅,第一次扩孔使用磨得比较平的钻头将沉孔底部磨平);
7.将产品发外电镀;
8.使用4.5钻头对程控进行第二次扩孔(去掉电镀层);
9.安装弹簧,使用小冲床冲压钢珠。

以上就是大概的步骤和原因,请诸位大侠看下,哪些步骤可以精简,或者使用其他的设备简化过程

网友A:
可能的话3,4,5,6复合在一把刀具上。你的图挂了。

网友B:
发个图片,,大家才可以知道

网友C:
减少冗余的工艺步骤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效率,还是减少工序,缩小生产周期。
就楼主的问题而言,让我想到了基础工业工程的流程程序分析,5W1H提问技术。楼主熟悉自己的工艺,最好自己用5W1H提问来整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话3,4,5,6复合在一把刀具上。你的图挂了。

图片应该怎么发啊?我放在百度云里面好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少冗余的工艺步骤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效率,还是减少工序,缩小生产周期。
就楼主的问题而言,让我想到 ...

不一定要减少工序,最终目的就是缩小生产周期。我试试5W1H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片,,大家才可以知道

可以看到图吗?不太会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