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淬火轴类车削问题

楼主(2015-03-21):
    为什么用立方氮化硼车削表面淬火轴类零件(表面硬度42-50)几件后,表面粗糙度就达不到Ra1.6?

网友:
一般刀具对粗糙度的影响有3方面,抛开刀具本身的几何参数和刀具材料来讲,最大可能在刀具磨损上。一般刀具分初期磨损、正常磨损和剧烈磨损,在最后的阶段无法保证粗糙度

网友A:
1)不到HRC50用CBN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涂层刀片或者陶瓷刀片应该更合适些。
2)刀片选型有问题。估计又是用的CNGA之类的负前角刀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到HRC50用CBN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涂层刀片或者陶瓷刀片应该更合适些。
2)刀片选型有问题。估计又 ...

请教车这些淬硬轴要用正前角的刀粒吗?

另外cbn虽说是杀鸡用牛刀,可是应该是很经用的吧?为什么又会很快达不到要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车这些淬硬轴要用正前角的刀粒吗?

另外cbn虽说是杀鸡用牛刀,可是应该是很经用的吧?为什么又会很 ...

       不知道你的加工直径多大。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同样的零件同样的刀具材料和切削参数,正前角刀具加工出的表面粗糙度要比负前角刀具加工出的粗糙度高一个等级。比如负前角刀能车出3.2,换正前角就能车出1.6。
       一般HRC55以上的淬火件加工才推荐CBN,越硬效果越好。HRC50以下可以用铸铁用的涂层刀片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加工直径多大。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同样的零件同样的刀具材料和切削参数,正前角刀具 ...

   正前角的刀代号有什么不同,那个牌号的好用一些?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45钢,hrc50以上,轴颈54.5,加工至54,粗糙度要求0.8,1.0也能够接受,CBN刀片不耐用,加工二三十件就崩了,加工长度30,机床转速900,进给0.03,怎么破解?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CBN刀片只能用来精加工,因为余量不均匀容易导致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