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状零件的加工

楼主(2015-03-21):
我公司一种产品,原材料为3mm厚不锈钢或碳钢板,做成大小不等的环(外径50~600mm都有),见下图。

精度要求不高,0.2mm的公差,设想了几种可行的工艺方案:
1、车床车削
适合大尺寸的环(外径大于200mm)
2.冲床冲制
适合小尺寸的环(外径小于200mm)
3.等离子切割成型,再后续加工
先用等离子机切割出环,公差0.2mm,但切口有熔渣,需要后续车床加工。
三种方法各有利弊,
车床车削可以制大尺寸的环(外径大于200mm),但小于200mm不够经济;
冲床加工适合生产200mm以下的环,效率较高,但产品种类很多,模具是一块很大的成本。车削和冲制都需要先用剪板机剪成一块一块的。
等离子切割成型没有成熟的工艺方案,具体方案还需琢磨,好处是不需要模具,效率也很快,但后续用普车或仪表车床去毛边是一个难点,因为可能会有熔渣,或者切口起点不规则,不好夹持。当然如果方案不可行,也可以代替剪板机使用。想听听论坛里各位大侠的意见。初来乍到,请指教!

网友A:
据说激光切割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点评):
光洁度没说呢,形位公差也不知道有没有要求?

网友B:
激光切割吧,大小不同的环排版排好。

网友C:
可否考虑采用圆管用高速锯来锯断?

网友D:
我还是倾向于模具冲压----------先冲孔后落料(复合模)

网友E:
圆环工件厚3,精度0.2,大小50-600。
最佳制作是激光切割,不必考虑别的方法。
激光切割现在已经是普通加工手段,白菜价。

网友(点评):
赞!一环套一环 多好!

网友(点评):
既然原料是3mm板材了,精度又不高,激光切割当然是最经济、材料利用率最高、效率最高的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不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加工。但是你没有说太清楚具体的要求。如果是我生产,基本上没废料,关键的是要看你这个圈的内径和外径。精度好说。小的肯定冲,大的则要另外想办法。

网友:
钼丝切割试试

网友:
害怕伏枥老先生说的对,激光切割,很便宜的,精度完全没问题

网友:
激光切割,必须的

网友:
0.2mm的精度,激光切割不太容易达到,不过切割之后切削就很容易了。

网友(点评):
3mm薄板,激光切割可以达到9级精度,和普车精度一样。

网友:
量力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倾向于模具冲压----------先冲孔后落料(复合模)

赞同。。。

网友:
小厚度,大批量,低精度,首选激光切割,经济又实惠,不过一定要使用好的进口激光加工设备,差的加工出来后毛刺不好处理。

网友:
激光切割或者水切割

网友:
线切割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激光切割是个不错的选择

3mm厚的不锈钢板,用的激光切割机得上百万吧,而且切割成本不是一般的高,一开始就考虑过,不可行。

网友(点评):
你们哪里的?激光切割都是按米收费,很便宜啊。。。

网友(点评):
大哥,您就不能发给钣金厂做吗,非得买机床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吧,大小不同的环排版排好。

产品价值不高,激光切割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考虑采用圆管用高速锯来锯断?

符合尺寸的圆管很难找,而且种类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倾向于模具冲压----------先冲孔后落料(复合模)

小的产品只能用模具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环工件厚3,精度0.2,大小50-600。
最佳制作是激光切割,不必考虑别的方法。
激光切割现在已经是普通加 ...

白菜价?我去外加工3mm钢板500mm的圆割了4个,花了200块。一般此类产品价格卖到钢价的3倍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激光切割的成本多少米/元?如果激光可行,要买多少W的激光切割机?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白菜价?我去外加工3mm钢板500mm的圆割了4个,花了200块。一般此类产品价格卖到钢价的3倍已经很不错了。现 ...

4个圆200块肯定被人黑了。而且是路边随便找的。
3mm的切割价格5~6元/米。0.5*3.14*6*4=38元。2000W的光纤切割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G:
肯定是激光割了。先割小环再割大环,排版排好就行了。
用车和冲,会多产生很多废料,加工成本还更高

网友H:
叠好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叠好线切割

批量大,线切割太慢。

网友:
看来激光切割还真是好方法!涨知识了!

网友:
激光冲,考虑大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个圆200块肯定被人黑了。而且是路边随便找的。
3mm的切割价格5~6元/米。0.5*3.14*6*4=38元。2000W的光纤 ...

即使按5元/米算,激光切割的加工成本已经接近了产品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激光割了。先割小环再割大环,排版排好就行了。
用车和冲,会多产生很多废料,加工成本还更高

激光切割也会产生废料呀,只是交错排版会有一点优势,产生的废料会少10%-20%。

网友(点评):
别说10%,就是5%的节约都是很可观的

网友:
钼丝线割 外加工过5mm厚的

网友(点评):
一个月准备生产多少?成本呢

网友:
激光切割  现在到处都是激光外协

网友:
激光切  或者线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简单

网友:
速度又快

楼主:
怎么都推荐激光?真的是机械工程师论坛啊,不考虑成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都推荐激光?真的是机械工程师论坛啊,不考虑成本的

小批量生产的激光肯定是成本最低的。
量大就冲吧

网友:
数量如何,你的客户用量出来了,解决的方案就出来了

网友:
就激光切割就挺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圆环工件厚3,精度0.2,大小50-600。
最佳制作是激光切割,不必考虑别的方法。
激光切割现在已经是普通加 ...

他主要考虑的是成本,激光切割成本都是按照毫米来计算的,我切割一块小板子要6元钱,远超过材料成本。他这个没有说太清楚具体的要求。如果其他方面要求很高,例如平整度等,则切割,如果要求不高,且外圆和内圆的直径相差很小,则从材料节约程度来说,可以用带钢横卷,焊接之后处理。当然,这也是猜测,没有具体的图纸不好下论断。

网友:
成品确实要考虑呀,买个机器怎么样

网友:
自己根据方案做个成本计算书,比较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主要考虑的是成本,激光切割成本都是按照毫米来计算的,我切割一块小板子要6元钱,远超过材料成本。他这 ...

带钢横卷,成本最低,但是做出来质量不是很好,要求高的客户不接受。直径200mm以上的才可以这么做,小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主要考虑的是成本,激光切割成本都是按照毫米来计算的,我切割一块小板子要6元钱,远超过材料成本。他这 ...

传统的方案,质量要求高的,200mm以上车削,200mm以下车冲,想寻找第三种方案,进一步降低成本。

网友:
激光切割的确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J: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看看怎麽样
割纹深度在O.15 mm以下

网友K:
伏枥  前辈说得对,直接用激光,方便快,工件大小可随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看看怎麽样
割纹深度在O.15 mm以下

割纹深度0.15mm?我要割3mm的不锈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伏枥  前辈说得对,直接用激光,方便快,工件大小可随订。

激光不可能行。

网友L:
突然就想到水射流呢,可以几块叠在一起加工。。后面复制的百科。。。在切割10mm以下的板料时,把切割速度和补偿控制得恰到好处,误差可以做到+-0.1mm。就一般应用而言,切割金属板材厚度建议不超过100mm

网友J:
引用 楼主:
割纹深度0.15mm?我要割3mm的不锈钢板。

纹割深度应该是粗糙度吧

网友M:
做一个大的,结实的飞机开孔器,装四把刀。两把刀切内圆,两把切外缘。然后装在龙门铣床上,一刀摁下去就一个产品,除了特大的,不会超过10秒钟。注意刀的长度:中心钻头>内圆刀>外圆刀,否则就不能顺利完成加工了。对大的产品,如果担心主轴和工件装夹不垂直,还可以把刀调节杆做成浮动的,弹性复位自动补偿装夹误差。但是钢板下面的支撑结构要注意避免干涉。什么剪板机、车床、模具、等离子通通不需要。摇臂钻床原理上也可以使用,但是太危险了。

网友:
量大的话还是做个模具去冲吧,量小了就用激光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突然就想到水射流呢,可以几块叠在一起加工。。后面复制的百科。。。在切割10mm以下的板料时,把切割速度和 ...

水射流速度太慢,不适合批量加工,水刀、激光、甚至粉末冶金都考虑过,加工成本太高了,传统的车削、冲制工艺成本不会超过1元,上面这些动辄5~6元,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纹割深度应该是粗糙度吧

线切割就太慢了,成本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一个大的,结实的飞机开孔器,装四把刀。两把刀切内圆,两把切外缘。然后装在龙门铣床上,一刀摁下去就一 ...

这个只适合做木头等非金属吧,不锈钢板也能做?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只适合做木头等非金属吧,不锈钢板也能做?

刀一开始就是用来砍木头和砍野猪的,有人想到用来切金属的吗?钻头一开始用来钻木取火,有人想到用来钻合金吗?

是自己做一个,不是买一个。

所谓的飞机开孔器,就是一个位置可调的端面铣刀。你见过飞刀盘吧?那个可以用来切平面,你这里只需要切两个环形缝,一个环就出来了,比切平面简单多了。你这里才3个mm深度,太简单了。

一刀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你用剪板机,纵切两刀,横切两刀,然后搬到车床上左夹右夹,然后校端面……这样搞下来,人家已经搞出五六个都有可能的。模具是简单,可是要模具费啊。

可以找普通铣床试验,把主轴开到最慢,用一把飞刀盘,一把或两把切断刀。30分钟完成试验,就是两道环形缝而已。注意装夹一定要稳,安全第一。

网友:
数控铣铣:下好的料,20张20张叠放一起铣。可以试试

网友N:
可不可以把外径一样的叠在一起,车床上用两个平顶尖顶死车外圆(一次应该可以加工好几个),然后加工孔的话可能一个夹具(夹具内孔与所车外圆小间隙配合,夹具外圆上有螺纹,靠拧入另一个螺环来进行压紧工件,然后进行钻膛),纯属愚见

网友:
直接激光,稍微修下毛刺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不可以把外径一样的叠在一起,车床上用两个平顶尖顶死车外圆(一次应该可以加工好几个),然后加工孔的话 ...

车削用白钢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刀一开始就是用来砍木头和砍野猪的,有人想到用来切金属的吗?钻头一开始用来钻木取火,有人想到用来钻合 ...

这是一种方案,但是把钢板直接固定到车床上用白钢刀车削岂不是更简单?一次可以装夹几十片。

网友(点评):
废料多啊。

网友:
激光切割,线切割. 加工时可以同时加工多片,这样节约成本.

网友:
激光切割也有毛边,有自动去除毛边的机器。可以配合使用

网友:
等离子切割毛边不好处理;激光切割,但价格成本不会太低,我们这是根据厚度按米算的,并没到白菜价的地步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是一种方案,但是把钢板直接固定到车床上用白钢刀车削岂不是更简单?一次可以装夹几十片。

废料多啊,如果用等离子先切的话,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废料多啊,如果用等离子先切的话,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

等离子废料和激光应该差不多吧,我的意思是等离子配合车削,能否代替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