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转速精密主轴加工,不知道有没有搞定的

楼主(2015-03-21):
材料是16MNCR5,转速大概60000转

网友:
请发jpg图,否则无人帮你哦。

网友:
不是很难制作的工件。
当然,切削加工需要有足够精度的车床和磨床。
热处理需要特别注意,非常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代楼主贴图。

刚刚看图纸对图中红色标注 细实线处没有说是螺纹 为什么会有细实线呢 请教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渗碳部位标记

网友C:
    希望有高工能详细说说此零件的加工工艺。
  工艺大致路线是先车,热处理,磨加工  ,再氮化,再精麿。我的疑问是。零件细长,尺寸,跳动,圆柱度要求很高。怎么在细节上撑控。比如说,
1 中间的细直径2.6一百多长是不是用穿孔机或枪钻加工。
2  螺纹最后是不是也要磨削加工,不同的机床间装夹能保证跳动在0.002吗?
3  细的1:10的孔小头5.5,麿削会不会有难度
4   最后整个零件的检查。采用哪些手段来确认是不是达到图子要求。
请行家解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图纸对图中红色标注 细实线处没有说是螺纹 为什么会有细实线呢 请教大侠给指点一下

渗碳的不是双点划线吗?

网友(点评):
按部位,猜都能猜出来那里的作用-皮带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有高工能详细说说此零件的加工工艺。
  工艺大致路线是先车,热处理,磨加工  ,再氮化,再精麿。 ...

一下子也没想到具体方案,轴本身不长,就是形位公差要求很高,整体检测的话,可以用三坐标仪器。磨加工之前应该要车一下,保证基准。

网友:
没见过这么高精度的零件,两次装夹怎么保证那跳动精度?有没有专业做主轴的解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