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丝杠结构的设计,应该使用什么轴承?

楼主(2015-03-21):
丝杠结构的设计,横向运行速度为2m/s以下,丝杠精度P4,如图所示各种情况应使用什么轴承?

网友:
感觉还要说明一下精度要求。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丝杆一半都有专用的角接触轴承,TAC系列的,接触角为60度,根据你的丝杆来选型吧,一般都够用!另外楼主的速度是不是说错了,2M/s,用导程10MM的丝杆,丝杆转速要12000RPM,太高了!

网友:
找本米思米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idea note 就有丝杠的选型方法,说的很详细

网友:
2M/S?这速度有点夸张

网友(点评):
震动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买专门的安装座就好了,对装的

网友:
这速度,用同步带好了

网友:
你买丝杠的厂家,一般都有专门配套的轴承座的。一般都是买和丝杠同一厂家型号的~

网友:
轴承都是选一样类型的吧,看移动磨檫副是什么,摩擦力的大小,要选丝杠的粗细和电机的大小

网友:
速度2m/s 数控机床G00的速度就有这么快 你参照一下机床工作台上面就可以

网友:
丝杆的速度能这么高吗,疯了

网友:
丝杆有专用的丝杆轴承,轴承承受轴向力比较大,所以都是大接触角的。

网友:
物体的重量和丝杆的轴承安装没好大关系,物体的重量应该由导轨支撑的;而丝杆的安装方式与丝杆长度、要求精度确定。

网友:
大的用角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