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一道自由度的题

楼主(2015-03-21):
这个自由构件有那四个?不是只有三个吗,还有低副不是三个吗?

网友:
我感觉是三个齿轮加一根杆一共4个自由构件

网友(点评):
http://www.gaoxuey.com/ 古代穿越小说

网友:
三个齿轮,一根连杆,四构件,齿轮连杆两转动副,连杆机架一转动副,齿轮机架一转动副,共四转动副

网友A:
如图所示,刚刚上专业课的孩纸
连杆要转动 齿轮也要转动 所以下面那个铰链处是两个低副

网友:
四楼写的详细

网友:
最下面为一个复合铰链,上面有两个转动副,然后两个高副

网友:
这周刚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刚刚上专业课的孩纸
连杆要转动 齿轮也要转动 所以下面那个铰链处是两个低副

哦,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