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位交互锁位的结构怎么设计,急急急

楼主(2015-03-21):
我想设计一个小车,
小车上放一重物
在直线轨道上行走
走到最远端,过程中重物被抬高并锁定位置
回到起始端
再次从起始端走至远端,过程中重物回到原来位置
类似圆珠笔的结构
不同的是,重物抬高过程中没有降低的动作
求高手指点下设计思路
采用什么结构
或者在轨道上加装什么结构

网友A:
油缸,,,,,,凸轮,,,,,丝杠,,,杠杆,,,皆可

网友B:
就是顶着走,拖着回来?

网友:
看了两遍,还是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顶着走,拖着回来?

就是第一次过去把重物顶起来
第二次过去把重物放下来
再过去再顶起来
……

网友(点评):
老大,您啊。。。概念图会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凸轮,,,,,丝杠,,,杠杆,,,皆可

能不能帮我大概设计一下,用最简单的结构,因为这个零件体积比较小,60MM正方体,中间放四方轴,可伸缩

网友:
大概猜出来了,只是大概。。。

小时候用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卖的,拉绳子的那种家里电灯的开关。拉一次,灯亮了,再拉一次,灯灭了!!!

里面就是棘轮。

楼主:
疯了,各位,类似圆珠笔的结构,按一下笔头出来,再按一下缩回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疯了,各位,类似圆珠笔的结构,按一下笔头出来,再按一下缩回去

无法发图片

楼主:
谁帮我设计一下吧,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