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学角度看,如何抽样才科学?

楼主(2015-03-21):
在一项审核中,要求“抽样计划有统计学的依据”,觉得挺有道理,但不知如何抽样才算有统计学依据,

请教,在大批量加工中,工序操作者质量自检,如何抽样(样本容量和抽检频次)才算有统计学依据?有没有关于如何抽样的国标?

也可以说大家都是怎样抽样的(样本容量和抽检频次),有没有依据,

网友:
知道有种优选法是黄金分割法,是著名数学家华先生发明的,大虾可以查下。

网友(点评):
优选法和抽样检验是两回事!

网友A:
用随机数表法。

网友:
看看相关质量检验数据吧,上面很清楚。

网友B:
单样本随机抽样,总体样本的2%或50件,发现疑问加倍抽,重点抽。把这搞熟了再说。

网友C:
统计和概率的根本是随机性组合。当样本空间都是随机性事件时,统计和概率的作用最明显。
而保证你统计和概率准确的基本是你的抽样样本空间大小,无论多随机的一个样本空间,样本空间小,也不会呈现实际分布。
对于零件加工,也只有出现大批量加工,比如螺栓生产之类,才有抽样的必要性。而在你抽样前,首先要考量的就是人为因素影响。比如人为地隐藏残次品行为。或者认为的设置抽样障碍行为。举个例子,生产一万吨油套管,生产工人发现有个别不合格品,于是在打包的时候藏到最深处,或者买通检方抽特定样本的管子。那么无论你参照何种抽检法,你都很难查出问题来。
其次才是抽检样本的选定,这个不同行业的抽检率不同,不同产品的也不同。比如API螺纹的抽检率就是100%,我国行业内油套管的习惯抽检率是5%,但有些外商会强制要求100%。
最后是小样本抽检的方法。如果不存在认为因素影响,纯随机数抽样,或者按时间随机数抽样都是可行的。

网友:
GB/T基本上有:
1. 连续批抽样(GB/T 2828.1)
2. 计数监督抽样(GB/T 14437)
3. 复检抽样方案(GB/T 163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样本随机抽样,总体样本的2%或50件,发现疑问加倍抽,重点抽。把这搞熟了再说。

大侠,“单样本……2%或50件”这段话出自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统计和概率的根本是随机性组合。当样本空间都是随机性事件时,统计和概率的作用最明显。
而保证你统计和概 ...

在机加工序中,操作者自行抽检,假定操作者都是认真且敬业的,怎样抽样才符合统计学?

网友(点评):
根据总量确定样本量,样本量的抽取还要符合分布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随机数表法。

希望大神能详细介绍

楼主:
期待更多观点

网友:
汽车行业,计数型有一种零缺陷的抽样方案c=0,结合着样本容量和AQL,查表,得出方案

网友:
我们在制定质量控制抽样方式时主要参考的是GBT2828.1,根据自己公司的产品特点,选取相适应的抽样方式(单次抽样还是二次或者多次抽样),然后编制根据总量和控制等级的抽样数量表。
如果是机加工领域,根据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执行首检巡检和完工检验的,首检在每批次,每班组加工的第一件进行全尺寸检验,巡检可以根据自己车间的实际情况,每天3-5次全尺寸单件检验,随机抽取。完工检验抽取的样本量就是根据国标自己确定出来的适合的抽样数量了。其实2828中还规定了很多东西,包括加严和放宽检验等,接收质量限AQL的选取,多少不合格拒收等。这些又可以根据自己车间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定,倒也并不一定要求完全依照国标规定,毕竟也是推荐标准。

网友:
去找本GB/T2828.1标准看一下就明白了,再找一本质量工程师的教材里面的“抽样检验”一章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